楼主(2019-05-17):
如图,弄来一个GS的屏。
第一次网线下载成功了。
后来,再怎么下载,每次都是,点击GOT写入,然后鼠标一直打圈,提示出错,什么检查通讯。
屏是192.168.3.18,没错,电脑是192.168.1.196,或者,我直连触摸屏,设置电脑192.168.3.100,都不行。不是网段原因。
专心搞钱
Q群943838323   博图
Q群703935819   昆仑通态

网友A:
屏是192.168.3.18,没错,电脑是192.168.1.196<<<<<<???
應該192.168.3.196
你先用usb設定好

努力~學習
QQ:1796367739    VX:IVAN10663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屏是192.168.3.18,没错,电脑是192.168.1.196<<<<<<???
應該192.168.3.196
你先用usb設定好

我设置了多个IP。
而且,后来,我不过交换机。
电脑直接,连接屏,网段设置成电脑192.168.3.100,屏设置里是192.168.3.18
还是不行
专心搞钱
Q群943838323   博图
Q群703935819   昆仑通态

网友A:
  • 下载积分:+1(湛蓝小尔) 老哥,稳
  • 努力~學習
    QQ:1796367739    VX:IVAN10663

网友B:
    GS2110?  首先 电脑与屏幕直接用网线直连  改好网段PING  人机IP    不能出来    网口有问题  可能是屏幕IP不对可能是硬件损坏或者网线问题  可以试用USB口下载

楼主:
    谢谢大家,知道了,现在只能用usb了。问题不大,各位老哥,稳得很。
    专心搞钱
    Q群943838323   博图
    Q群703935819   昆仑通态

网友C:
    哈哈,学了一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