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4.0 STEP 7 MicroWIN SP9通过USB/PPI无法联接电脑

楼主(2019-05-17):
首次接触西门子,电脑是WIN7 64位台式机。S7-200 216西门子PLC,USB/PPI通信线。现在电脑与PLC通信不上,求大神指点。
在设置PG/PC接口的访问路径里,找不到PC/PPI CABLE这一项。

楼主:
找到问题了,是缺少一个补丁。现在将这个补丁传上来,方便须要的人。

网友A:
换系统后重装V4.0 STEP 7 MicroWIN SP9试试,好像在WIN7就存在这个问题。您可以试试WIN7 X64位来装V4.0 STEP 7 MicroWIN SP9还要安装个补丁的再联试试。

网友B:
还要安装补丁,麻烦

网友C:
其实楼主把smart安装一遍就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