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5-17):
请教下对西门子熟的大侠们,我之有有个程序是用三菱写的,3轴伺服加I/O总2万步。现在有个客户想用西门子的系统,指定用1200。西门子的我只用过200系列的,写的程序也是些小程序,容量不太大。三菱用SFC写的,但1200不支持GRAPH。所以一定要用1200是不是很麻烦?换成1500成本又贵多少?谢谢!

网友A:
西门子1200比三菱好用多了,具体看你要实现什么动作了

网友B:
用S7-400吧

楼主:
就是动作太多,1200不支持流程图的话动作跳转很多就比较麻烦。
引用 网友A:
西门子1200比三菱好用多了,具体看你要实现什么动作了

网友C:
就算你用1500程序,改动量还是很大啊,不是说,直接复制的。
1200带3轴,我预计不难。1200的伺服用MCpower也挺方便的。你说的3万多步,转成梯形图,应该也不算大程序。这种情况,最好,让客户改变想法。西门子一套,肯定比三菱贵。同等配置。我买三菱的伺服,要比西门子便宜不少
就根客户说,要增加编程,调试费。
专心搞钱

楼主:
客户是plc一定要用西门子,但是伺服又要用日系脉冲口的。所以麻烦就在这里,程序里三轴搭配动作和数据运算都不少,程序肯定得重新写了。完全不一样的东西,只是如果西门支持流程图的话工程量可以减少很多。
引用 网友C:
就算你用1500程序,改动量还是很大啊,不是说,直接复制的。
1200带3轴,我预计不难。1200的伺服用MCpower也挺方便的。你说的3万多步,转成梯形图,应该也不算大程序。这种情况,最好,让客户改变想法。西门子一套,肯定比三菱贵。同等配置。我买三菱的伺服,要比西门子便宜不少
就根客户说,要增加编程,调试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