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5-17):
大家好!想学习Q系列plc,请问大家CPU选什么型号好,谢谢!还有输入输出模块,模拟量模块,请大家帮忙推荐型号,谢谢!

网友A:
如果要最便宜,不要以太网,CPU用 Q00UJCPU

如果要以太网,用Q03UDVCPU

输入用 QX40
输出用 QY40P QY10
模拟量输入用 Q64AD
模拟量输出用 Q62DAN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联系方式qq 724438166

网友B:
看你装机还是纯学习,学习买二手拆机便宜,一两千都可以了带一套伺服。cpu买带usb的方便

网友C:
直接做就是了  有什么好学的。  如果你精通FX系列 那上手Q系列就太容易了。

网友D:
资金够的话,选支持CC-Link IE的Q系列。在将来,CC-Link IE必将取代CC-Link,三菱官方的销售主管已证实了这种说法。资金不充裕的话,选择支持CC-Link IE Basic的FX5系列

网友E:
引用楼主gaoxinhang于2019-05-17 13:05发表的 请教Q系列 :
大家好!想学习Q系列plc,请问大家CPU选什么型号好,谢谢!还有输入输出模块,模拟量模块,请大家帮忙推荐型号,谢谢!

我手头上有一批次新拆机的Q系列Q02HCPU 和Q06HCPU的PLC套装,9成新,可供选择。

网友F:
二楼说的没错

网友G:
不是做项目的,建议不要买东西, 如果要仿真,现在GXWORKS3可以对定位模块仿真,, 如果是程序仿真,本来程序就可以了, 要硬件干什么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