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5-17):
三菱LD75P4能够使能一个轴吗,手册上只看到整个模块使能,没看到单轴使能,新手求指教,感谢!

网友A:
使能是输出,你管它使能了几个干嘛,你只管硬件上接了几个不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能是输出,你管它使能了几个干嘛,你只管硬件上接了几个不就行了

我想只单独打开或者关闭某一个轴的使能,可以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我想只单独打开或者关闭某一个轴的使能,可以吗?

好吧,其实也没用过QD75,翻了下手册,好像有个Y50是整体伺服ON。但既然是输出,不用定位模块的输出,用PLC上面的输出点有什么关系呢?把输出接到驱动器的伺服ON针脚上就行了啊

网友B:
用伺服的就行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