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QD75P4和MR-J4-A绝对值方式伺服,断电重启当前值符号自动改变

楼主(2019-05-17):
我今天调试过程中偶然发现一个问题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,三菱QD75P4和MR-J4-A绝对值方式伺服,断电重启当前值符号自动改变,脉冲显示,原本当前值是U0/G800=2344
每次断电重启后U0/G800等于负2344,找了半天没查到原因,最后伺服旋转方向选择改一下就好了,,问题虽然解决了,不过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样。

楼主:
最后是把旋转方向改为(正转脉冲输入时CW反转脉冲输入时CCW)

网友A:
可能是和旋转方向有关系。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网友B:
楼主,接线图和使用指令可否参考学习下,谢谢!

网友C(2019-08-22):
楼主 程式能否参考下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