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5-17):
用三菱的PLC 与三菱的变频器通讯,用专用指令来读写变频器参数,目前设备已经通讯上了,但是PLC内部老是显示故障:串行通讯错误1,一直没有搞懂是为什么,有没有大师有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可以解惑。程序监控M8152一直为ON,D8152=2。上程序和图片,希望有大师 可以解惑....
附件: 通讯.rar (427 K) 下载次数:171

网友A:
发现一个错误,你的通讯参数,设置了站号0A
PLC应该是主站,站号00
还有协议应该是无顺序的

此外你再检查 一下接线;和485-BD的电阻拨没拨。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网友B:
楼上正解,485 BD用 RS无顺序协议, 485 adp 用专用协议和无顺序协议

楼主:
[一直都是这么设定的!之前都是正常的!最近才发现不正常!通讯老是会报错!!
引用 网友A:
发现一个错误,你的通讯参数,设置了站号0A
PLC应该是主站,站号00
还有协议应该是无顺序的

此外你再检查 一下接线;和485-BD的电阻拨没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