写程序有什么技巧

楼主(2019-05-17):
如果写程序自动切换手动,是否所有信号需要清除,那些报警需要切断自动运行信号,那些报警按复位就可以解除。等等

网友A:
这种问法很难回答
FX5-40SSC-S/FX5-80SSC-S/QD77MS/QD75P 欢迎学习交流,目前在学习Q172!

网友B:
自动中不能手动
手动中不能自动
学无止境 一起交个朋友呗

网友C:
可以试试步进,手动自动可以混着用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网友D:
个人觉得程序框架应该大致分为:
1,开机赋值(初始化)。
2,自动/手动切换。手动自动只能同时处于一个状态。信号不用全部清除。只需改变启动条件。
3,自动程序。自动运转是全自动作业不需要人操作。
4,手动程序。手动运转是需要人参与的。
5,报警程序。建立不同的报警条件,条件触发报警停机。
6,复位程序。报警后的报警解除。
作为一名编程人员,养成好的编程习惯,要先编写程序框架,结构清晰层析分明,便于修改,然后上机调试,反复测试,仔细分析,尽可能考虑到可能会出现的任何情况,避免出现BUG。
下载积分:+1(liwco88) 感谢分享!

网友E:
開機要全自動初始化~~不要用人按
但各種狀態要考慮
努力~學習
QQ:1796367739 VX:IVAN10663

网友F:
如果手動先寫好,自動程序用來連貫驅動手動,跳出時,要復歸的應該就不太多吧?不過當然還是看程序決定

网友G:
先想好如何使用逻辑
接三菱、西门子等PLC/HMI程序微信wyx6745625

楼主:
主要有时不好处理异常情况,自动状态下报警,该如何处理。需要切换到手动,把报警清楚,又不能让其他工位停下。

网友H:
先把逻辑理清楚,什么时候该动,什么时候不动。画个流程框图分析比较好,然后写手动程序,报警,写完之后手动调试么有问题的话开始理逻辑

网友I(2019-07-02):
引用 楼主:
主要有时不好处理异常情况,自动状态下报警,该如何处理。需要切换到手动,把报警清楚,又不能让其他工位停下。
逻辑分块处理。其它工位为其它工位的逻辑。需要单独处理的单独处理逻辑。再做前后需要关联的逻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