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EW 使用的PC与伺服通讯线

楼主(2019-05-18):
SEW 使用的PC与伺服通讯线.是否可以自己制作?可以做的话,应该是否接线图?
不能制作,是不是只能在SEW销售处购买?

网友A:
一般线都是可以自己做的。
但如果初次接触,不太熟悉,还是购买的好。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楼主:
其实有接线图就可以搞了~~

网友B:
伺服支持以太网通讯吗?

网友B:
用USB转485接头试试,控制器上是不是电话线插头。

楼主:
不是~ 好像用USB-CAN口这个鬼玩意

网友C:
不懂,来学习的
工控人加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