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5-18):
macro_command main()
int read_data_1,a
bool b,e,rr
GetData(a, "Local HMI", LW, 0, 1)
GetData(read_data_1, "Mitsubishi FX3U/FX3G", D, 128, 1)
if a==read_data_1 then
b=1
e=0
else if a==123456 then
b=1
e=0
else if a==56789 then
rr=1
else
rr=0
b=0
e=1
end if
SetData(b, "Local HMI", LB, 100, 1)
SetData(e, "Local HMI", LB, 101, 1)
SetData(rr, "Local HMI", LB, 30, 1)end macro_command
我想做一个需要密码验证的宏指令,密码验证a等于d128的值或者是123456,触发宏指令关闭密码验证窗口,进入设置窗口,如果在密码验证窗口输入
a等于56789会弹出另外一个窗口(有别的用途),现在前面的没问题,a等于56789后不能直接弹出这个窗口,请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A:
很少使用宏指令,我一般使用PLC来来控制触摸屏跳转画面。
在触摸屏中PLC控制中设置切换基本窗口,然后在PLC中编程把输入值和密码比较,不同的结果跳转不同的画面。
仅供参考!

网友B:
都是大神
工控人加油

网友C:
好久不用这个都忘了,不过你可以看一下威纶通的手册上记得有例程可以参考的

网友D:
macro_command main()
bool status,OFF=false,ON=true
short page

GetData(status, "Local HMI", LB, 9060, 1)
if status==true then
   SetData(ON, "Local HMI", LB, 1, 1)
else

if status==false then
   page=12
   SetData(page, "Local HMI", LW, 0, 1)
end if
end if
SetData(OFF, "Local HMI", LB, 100, 1)

end macro_command
你看看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