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州
三菱FX3U -AD 模拟量输入

楼主(2019-05-18):
有没有大神,能分享程序看。 4 -20 mA 压力对应 0 -200N. 超过 170报警。

网友A:
这个我就只做过模拟量高度的,不难

网友B:
先确认AD模块的分辨率,三菱的一般可选两种分辨率,普通和高性能,然后是数字量转换工程量(一次函数,线性关系),有疑问可联系QQ954949438(周末勿扰)
Hello,你快乐吗?

网友C:
从网上找一下fx3u的模拟量控制篇手册,非常详细
这要求挺简单的,看一下就能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