强大
西门子1500如何做485轮训

楼主(2019-05-18):
西门子1500怎么做485轮训程序和仪表数据解析

网友A:
一个done驱动下一个,依次类推,最后一个done又驱动第一个

网友B:
光有DONE 不大稳妥,假设某个设备坏了或是断电,轮询就会卡住,应该并联error。

网友C:
定时轮训
接三菱、西门子等PLC/HMI程序微信wyx6745625

楼主:
现在用DONE做了一个轮训,出现一个现象有时候读上来的数会出现在另外一个。

网友D:
加一个专门干这个活的设备,数据以太网方式写到DB块里面来

网友E(2019-07-08):
定时轮训就好了

网友F:
我就是采用定时轮询做的,1200的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