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K6071IP程序转TK6070IP么?

楼主(2019-05-19):
威纶触摸屏TK6071IP程序转TK6070IP么?
心若放晴,何惧风雨!

网友A:
转换之前做好备份,对比一下

QQ(VX):2252241236

网友B:
打开老程序然后压缩成CPM各式,用Ebpro下解压后修改机型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Ebpro写的程序,能转换成旧版本写到TK6070IP的屏吗?
Ebpro里只有TK6071IP型号,没有TK6070IP型号
心若放晴,何惧风雨!

网友C:
可以转,网上搜的到教程

网友D:
低转高很容易,高转低的话,同问,求大神,帮顶!

网友E:
可以的,试一下
工控人加油

网友F:
可以的
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1666548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