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5-19):
请问各位师傅下图的机械结构怎么算齿轮比

网友A:
你画的滚轮那是丝杠吧,请把丝杠导程发一下
10m m

网友B:
伺服的分辨率是10000的话 齿轮比设置成1200/1就可以了
请问你是怎么算的 能列出公式吗? 谢谢

网友A:
热心助人!

网友C:
减速比25/15*20=33.333333   然后用这个数乘伺服编码器的分辩率10000   这样就是表示要这么多脉冲才可以让丝杆转一圈10MM,如 果要求一脉冲对应0.1MM那就是丝杆10/0.1=100就是电子齿轮分母33.333333*10000=333333就是分子
那需要怎么填写  分子分母 才 表示不那么多脉冲转一圈了   在此先谢谢了

网友D:
楼上正解,个人觉得填分子10000,分母3,比较好点;
请问这位兄弟  10000余3 是怎么算出来的了  在此谢谢

网友C:
五楼的是把我的约分了,分子10000分母3   这就是你要求一个脉冲对应0.1MM
都是除以 33吗???\
小数点不带进吗?

网友E:
三楼正解,学习了

网友F(2019-08-30):
引用 网友C:
减速比25/15*20=33.333333   然后用这个数乘伺服编码器的分辩率10000   这样就是表示要这么多脉冲才可以让丝杆转一圈10MM,如 果要求一脉冲对应0.1MM那就是丝杆10/0.1=100就是电子齿轮分母33.333333*10000=333333就是分子

讨论一下啊!我觉的应该这样设电子齿轮比。

[10000(分辨率)/(10mm/0.1mm)]×(25/15)×(20/1)=50000/15

电子齿轮比:分子50000/分母15=10000/3
电器箱柜调试,制作,配套。T:185 5058 192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