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纶触摸屏编译后字体会变大,怎么回事?求解决

楼主(2019-05-19):
威纶触摸屏编译后字体会变大,离线模拟后字体变大,是什么原因,求解
工控肥仔

网友A:
设置型号不匹配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设置型号不匹配吧
屏的型号还是原来的型号,但编译后字体就会变大

网友B(2022-06-10):
能具体指导下吗 下午也碰到这个问题了
引用 网友C:
修改PDI