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5-20):
今天公司刚买一个Q03MEM-04MBS卡,用来存放软元件注释,
可插入CUP模块中,CPU就报错(代码:2301),折腾了一天
都没搞定,有用过存储卡的大佬吗?请教教怎么用?

楼主:
刚在其它网站找到的图片,里面没有Q3MEM-4MBS卡,
难道06HCPU无法使用Q3MEM系列卡?大佬们快现身吧!!

网友A:
你说的卡型号没看到有,是不是Q3MEM-4MBS-SET?

网友A:
这个卡是SRAM卡,里面的钮扣电池是不是安装正确?拨码确保不要打到只读。
4MB的卡是按照内存8位字节来计算的,由于在三菱PLC的寄存器是16位,所以最大只能是2000K。
PLC文件设置里->使用一下文件->对象存储器 选 存储卡(RAM)(驱动器1),文件名 随便取英文字母, 容量2000 K点
是给03UDE CPU配套买的03MEM-4MBS,手头上有06好CPU,所以先测试下,是否06H CPU无法识别03MEN卡?

网友A:
另外是否有对该卡进行格式化处理?
现在CPU读不到内存卡,无法格式化、写入

网友A:
另,据我的认识,SRAM卡最大的用处只是用作扩展PLC的寄存器用的,是不能存储注释的。仅个人理解,可能真的能存储注释也说不定,可以去研究一下。
  • 下载积分:+5(青空の夏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    卡是Q3MEM-4MBS,06HCPU,
    可CPU一直报错:未插入卡。
    是06HCPU无法识别这一型号卡?

网友A:
    PLC文件设置里->使用一下文件->对象存储器 选 存储卡(RAM)(驱动器1),文件名 随便取英文字母, 容量2000 K点
    大佬,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下,还是有问题呀

楼主:
    按照你说的方法尝试了下,卡的写入保护确认是OFF,
    拨码盘的几种组合都尝试过了,CPU依旧报错,识别
    不了卡,大佬还有啥高招?

楼主:
    Q03MEN-4MBS储存卡适用于起Q04UDEH 等系列CPU,
    Q06H无法识别这个内存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