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5-20):
用FX5U控制fx3u的Y1点亮,5u这边用adprw指令它的功能码怎么写?
3u那边需要写接收指令吗?
已找到了,三菱PLC做MODBUS RTU从站默认是有MODBUS RUT从站分配的地址的

楼主:
现在通讯的时候RD灯再闪sd灯没闪,是通讯参数设置不对吗

网友A:
用N:N网络

网友B:
没有用过5u,3u之间走modubus 分主站从站;从站要设定通讯格式

"Modbus功能码:
功能码     名称               作用

1    读取线圈状态      取得一组逻辑线圈的当前状态(ON/OFF)

2    读取输入状态      取得一组开关输入的当前状态(ON/OFF)

3    读取保持寄存器    在一个或多个保持寄存器中取得当前的二进制值

4    读取输入寄存器    在一个或多个输入寄存器中取得当前的二进制值

5    强置单线圈        强置一个逻辑线圈的通断状态

6    预置单寄存器      把具体二进值装入一个保持寄存器

7    读取异常状态      取得8个内部线圈的通断状态,这8个线圈的地址由控制器决定

8   回送诊断校验       把诊断校验报文送从机,以对通信处理进行评鉴

9   编程(只用于484)   使主机模拟编程器作用,修改PC从机逻辑

10  控询(只用于484)   可使主机与一台正在执行长程序任务从机通信,探询该从机是否已完成其操作任务,仅在含有功能码9的报文发送后,本功能码才发送

"
    adpw 从站站号,功能码(H5),地址H3301(y1)    ,k1,x0    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