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神,控制10轴的机械手选哪款型号的CPU好,想用三菱的
级别: 实习会员

楼主(2019-05-20):
PLC选型

网友A:
Q系列+QD75定位模块。如果程序不复杂,也可以考虑FX5U+FX5-40SSC-S+FX5-16ET/ES-H,但是FX5-40SSC-S走的是SSCNETⅢ电缆,需要选三菱伺服,如果是伺服已经定了,就得整3个FX5-16ET/ES-H
各位大神,控制10轴的机械手选哪款型号的CPU好,想用三菱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