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,求助欧陆590转速问题。

楼主(2019-05-20):
今天更换了一台75千瓦的590直流调速器,因为原屏坏了,新的590设置了电动机铭牌上的参数,开机运行,发生了转速调不上去的现象,转速在900左右,调不到1400多,不知道哪个参数还要设置,请家园朋友们指点,感谢了。

网友A:
看看弱磁设置没有?

网友B:
Ah 跟jk電壓量一下是否沒對到舊馬達的額定,換新控制器常要調。很多東西都只調VR即可不用動參數,除非停機還會偷跑。

~~業餘打工仔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