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纶触摸屏密码问题

楼主(2019-05-20):
各位高手:我做了一个触摸屏界面要密码才能进入,问题是输入密码,软键盘上不是显示星点,而是数字,人家一下子就看到了,而且输入一次密码,就不要再输入可以进入,请问大家有好办法吗

网友A:
密碼輸入框的密碼功能要勾選
使用鍵盤的顯示框的密碼功能也要勾選

网友B:
嘿!这问题曾经遇到过。一楼已解答。

网友C:
的确如此

网友D:
应该有“设为最低权限”的按钮?

网友E:
写条宏指令把密码寄存器清零。在界面中设一个位状态元件选择界面打开时设on,触发宏指令。这样每次进入该界面都需要输入密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