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三菱ADPRW指令程序问题

楼主(2019-05-20):
请教各位大侠们,我一台PH控制仪想和FX3U用485ADP通讯,ADPRW 程序怎么写?谢谢各位大侠指点一下

楼主:
我只需要读取PH值

网友A:
ADPRW是FX3U-485ADP-MB專用指令,你有裝這個模組嗎?

网友B:
好像也只能读,功能码就H03.

楼主:
我的ADPRW程序是LD M8000
ADPRW H1 H3 H4 K2 D500
这样写对吗?

网友C:
不知道 ,,,看仪表说明书 找你要读数据所在modbus地址

网友D(2022-03-26):
adprw h1 h3 h0 k2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