丨请教各位大神八工位伺服上下料的编程思路FX3U

楼主(2019-05-20):
请教各位大神八个工位伺服上料(有优先权离储料机位近的先),然后再从八工位上取料(有优先权)到加工中心每次一个工件加工完再卸料的编程思路,

网友A:
1.----------------
2.----------------
3.----------------
4.----------------
5.----------------
6.----------------
7.----------------
8.----------------
月在季风中等圆,我在浮生里等梦。

网友B:
工艺决定思路,节拍决定思路,光想是没用的

网友C:
提供个思路,自己去实验
利用扫描顺序的规律,把优先级最高的放在最下面,得到有料的最优先工位数,然后根据工位数用变址去传值定位。
下载积分:+1(陳佑宗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感谢3楼。还是有点懵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感谢3楼。还是有点懵
你照着敲一下,然后模拟一下不就知道了,我已经说得很简单了吧,还有啥不懂的?

楼主:
好的 谢谢楼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