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5-21):
请教一下如果R1 S1 T1后面需要带很大的负载,需要6MM的线,而RK1 SK1 TK1只有很小的负载,用1.5MM就够了,请问这种情况KM1的下端用1.5MM应该没错吧,,KM1上端用6MM的还是1.5MM的??RK1 SK1 TK1后面有断路器,再接的负载

网友A:
KM1上端用1.5平方的可以。

楼主:
谢了
引用 网友A:
KM1上端用1.5平方的可以。

网友B:
肯定是1.5平方了,这个回路上不会过大电流,1.5的当然没问题

网友C:
用1.5的足够了,前端线径大小是根据后端负载来的,后边是1.5前边当然还是1.5。

网友D:
Eplan画的图,
导线颜色,不用标注,直接在电缆图示可以放置.

网友E:
宁大勿小,再大就2.5了,以后没有追加就1。5吧
拆二代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宁大勿小,再大就2.5了,以后没有追加就1。5吧

工控人加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