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5-21):
两种方法是否都可以实现,优缺点有那些。

网友A:
方法1简单,方法2麻烦,方法1两个触摸屏程序可以完全一样。方法2触摸屏内要做映射,比较麻烦

网友B:
用网口的应该比这个方便

网友C:
方法二我之前用过,直接连PLC的设置成主站,另外一个设置成从站,每次改触摸屏程序的时候只改主站,然后改通讯设置另存为从站的版本就可以了

网友D:
第一种方式直接简单,就是浪费通讯口,第二种方式也分两种,一是屏与屏通讯,那么就需要映射,二是类似于多个从站,只要对多个屏分配不同站号其实也和第一种差不多,像485和网口都可以,建议多个从站用网口,485延迟挺厉害的
  • 下载积分:+1(wangdai527) 热心助人!
  •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网友E:
    第二种省成本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    方法1简单,方法2麻烦,方法1两个触摸屏程序可以完全一样。方法2触摸屏内要做映射,比较麻烦

    方法2一根网线就搞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