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5-21):
D100=1  M100 ON
D100=0  M100 OFF
D101=1  M101 ON
D101=0  M101  OFF

而且暂存器是批量的 可能会用到D100-150

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这样批量转换的??

网友A:
有的PLC支持这种写法

LD  D0.0
OUT M100
效果和你想要的一样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网友B:
硬写可以,拿D和K0对比,然后输出M。
批量够呛,D是16位,M只是1位,没想到啥好办法批量传送。
一般都是拿D除符号位外的15位对应15个M。像MOV D0 K4M10

网友C:
最好是结构化编程,循环加数组最方便。 也可以简单工程下使用内嵌ST,但是也要设置数组。

一直执行的话

FOR Xiabiao:=0 TO K51 BY 1 DO
      IF Shuju[Xiabiao] = K1 THEN
      Weiyuanjian[Xiabiao]:=TRUE;
      ELSE
      Weiyuanjian[Xiabiao]:=FALSE;
      END_IF;
END_FOR;

网友D:
这种时候欧姆龙的PLC可太方便了,辅助继电器是16位的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网友E:
3楼的编写方法特别不错。

网友F:
階梯圖寫習慣的用二樓
會內嵌ST的可以用三樓
都很不錯,看樓主習慣

网友G:
參考看
  • 下载积分:+3(wangdai527) 好贴好贴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G:
    參考看

    梯形图的循环是这么写的啊?还没用过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G:
    參考看

    如果程序大了,假设一个扫描周期是4ms,你这段程序执行只需要1ms,M会不会一个扫描周期只通1ms,另外3ms是不通的?
    把SM400改成辅助继电器,想用的时候接通,循环中间用对比值K0/1去SET/RST咋样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
    如果程序大了,假设一个扫描周期是4ms,你这段程序执行只需要1ms,M会不会一个扫描周期只通1ms,另外3ms是不通的?
    把SM400改成辅助继电器,想用的时候接通,循环中间用对比值K0/1去SET/RST咋样

    1.PLC 規則 由左而右,由上而下,一次輸出

    2.自己試

网友B:
引用 网友G:

    1.PLC 規則 由左而右,由上而下,一次輸出

    明白了,输出是扫描完后同一时间执行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