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侯

楼主(2019-05-21):
機構為客戶設計如圖
M1,M2以變頻器控制兩者皆以VF模式運行
原本構想是以M1張力輪拉進原料
並與M2入料輪作PID控制M1速度
達到入料張力數值

但實際上
入料速度低且張力不高時運轉正常
但達到一定入料速度且張力加大時
M1會過電壓異常
在我推測應該是M1已經被M2完全拖著跑產生回生電壓過大
加了外接回生電阻雖然有改善但感覺只是延長異常發生時間
且回生電阻溫度持續升高

有考慮採用共直流母線方式處理
但我有在想若M1改為轉距模式是否也會有改善
煩請有做過類似案件的提供看法

网友A:
你厉害,过路
工控人加油

网友B:
M1做主拉料,M2做转矩控制应该可以吧
M2之後還有其他機構,機台主速度是M2,而M1是客戶自行設計增加,我只處理增加M1的電控

网友C:
如果M2拉着M1,那么张力感应应该变大,增大M1的速度就能解决,所以要么是张力装置的设计问题,要么是程序的问题,方案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
客戶要求測試更高張力,但是高張力M1就會被M2拖著跑

网友D:
这是一台整经机或加粘机是吧?

网友D:
涨力检测可改为在M2电机上加一个编码齿轮,用线速度检测传感器输出相应的脉冲信号,通PLC处理后,用485通信控制M1,M2的速度,达到控制线速度和涨力的目的。
這以CC-LINK並已加裝編碼器回授,因原料線鬆弛會整個亂掉所以M1我設定禁止反轉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