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5-21):
1我的方法是复制。
2内存区特别是D区也是copy。
有碰到这种情况的大神吗?求教。

网友A:
如果程序不复杂的话可改PLC型号,再把报错的部分(红色)用CJZM指令改好就oK了。

楼主:
实际操作过程分享下,介绍下背景
共有8台一样设备,3台已升级CJ,剩余5台CQMH(就是我们要升级的)下文中新指CJ,老指CQMH
1我的做法,把升级好的机器复制一份,保留硬件组态,删除程序块,粘贴成老程序,粘贴D区,H区。
2程序粘贴后,红色编译主要更正:DM-D,HR-H。四则运算指令修改。
3HMI为NT600,host-LINK方式,改后CJ不支持H区和HMI数据交换。把与HMI相关的H区修改进D区。
4在拷贝程序时,我是把CJ中程序直接删除,再粘贴,此时一定对着左侧项目树里程序点右键,修改为初始启动程序。
5模拟输出这一块,一些必要设置值直接在D区,直接用的升级后的D区先做框架,再用老的D区复制覆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