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5-21):
大佬们看下我的这个测试有没有问题?是正转的指令

楼主:
有人可以指点下啊?

网友A:
首先,modbus rtu 前后各有3.5字节的空闲,所以你rs不要一直发 加点延时 。其次,这个程序你最好自己去用串口助手测试。别的没有了

楼主:
手上有FX1N 和VFD-M变频器,测试了下,没用!

楼主:
有人没有啊

网友B:
读取电压电流的我还没弄明白,等我把读取的弄明白再来帮你
祝各位大师事事顺心如意!

楼主:
快点啊~ 哈哈哈

网友C:
你用的是ASCII模式吧,VFD-M 的485没用过,但是三菱Q系列通过QJ71C24N控制多台D700用过。。。有几个地方要注意一下,1,设置,改成485通讯模式,设定站号,以及奇偶,校验数等参数。2,接线,PU口接线,注意公共接地。3,再说程序,稍微看了一下VFD-M的说明书,因为VFD的命令里基本都是8BIT的,而三菱的数据寄存器是16BIT的,也就是说你要把两个8BIT的字符组合成一个D,再一个就是检验码,看了VFD的说明书,说的是二次反补,求和,再取反+1的。你可以先测试运行一下,检查通讯格式,数据是否和说明书上的要求一致。。如果不一致那就继续改。。。

楼主:
比如:变频器站是01  指令是 MOV H1 D101         ASCI D101 D11 k2   不就是把D101的16进制转换为D11 和D12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