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高手smart200选型问题??

楼主(2019-05-21):
这套系统的完整组态是不是只要cpu和扩展模块的所有订货号给采购就行了???模块与模块或者与CPU之间还需要连接线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吗???
菜鸟的工控人生

网友A:
有后面的订货号就可以了,模块之间的连线不需要,只要你的柜子能安装下这些模块。
QQ: 2490453455

网友B:
按照订货号买就行,安装侧面有插针的,很方便

网友C:
按列表名称购买,并按列表顺序插接就可以了

网友D:
西门子器件对应订货号,很方便

网友E:
一横排能安装的下就不需要排线了,不能安装下需要另外一横排的话就需要排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