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plc脉冲输出完成后为何脉冲输出完成标志不置位

楼主(2019-05-22):
写了这段程序,脉冲数300,频率100hz,照理来说应该3秒后脉冲输出完成标志就置位了,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置位,一直输出脉冲,大家可以帮我看一下吗,真心求教

网友A:
正反转的情况下,正转和反转条件加互锁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网友B:
你这么写是做啥?上面300完成的时候接通了A280.03,执行下一个20000的时候又会被复位。一般用A280.03都是取上升沿去置位W。
而且欧姆龙里面PULS只需要用上升沿接通一下就好,不需要保持,按照你的程序逻辑:执行完300,应该是马上执行20000,但实际使用不确定会不会有问题

网友C:
建议修改程序,首先按钮按后set第一段运行的标志位,脉冲输出上升沿and第一段运行标志位set第一段完成标志位,并复位第一段运行标志位,然后往下一段。。。。
Hello,你快乐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