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SY指令断开,再次驱动PLSY指令时,必须在M8147或M8148断开一个扫描周期以上

楼主(2019-05-22):
PLSY指令断开,再次驱动PLSY指令时,必须在M8147或M8148断开一个扫描周期以上,否则运算错误。一个扫描周期是多久,怎么断开

网友A:
你用程序监控PLC时,下方就会有扫描周期的时间,一般3U是毫秒级,5U是0.1毫秒级。用PLSY相互做下延时,或者互锁就行
例如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