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RVA指令脉冲频率设置过高,步进电机不动

楼主(2019-05-22):
DRVA指令脉冲频率设置过高,步进电机不动。是不是要设置一个加减速进行缓冲呢

网友A:
把加减速时间设长一点试试

楼主:
可以写一下,我学习学习吗

网友B:
驱动器分辨率是不是太高了?控制器脉冲频率是不是超过最大值?以西门子s7-200 为例 一般都是20K 。你倒是上图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