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电机接线方式!

楼主(2019-05-22):
电机是西门子原厂的,铭牌如下图
今天买了一台机子,电机里面接了三角形,但是我看了一下铭牌,380V应该是Y接的才对!
问了厂家,他们说电机接法和电压没关系!
这电机到底是△接还是Y接!

楼主:
刚才图片没上传到,不好意思!

网友A:
3KW,接Y就可以。
QQ: 2490453455

网友B:
铭牌说的很清楚220三角形,380星形

网友C:
理论上,电机的接法确实和电压没关系,只要在那个电压等级下,线圈能扛得住就行,还有高压电机呢,几千伏的电压。但实际上,电机的线圈是有电压限制的,例如线圈两端接220v电压,线圈发热能耐得住,接380v后,发热大了,绝缘漆就化了,烧了。

网友D:
厂家说法是有问题,电机接法和电压没关系?那电机接法和什么有关系?只能说电机绕组耐压值和电压没关系,但是不管哪种接法都不能超过电机绕组的耐压值220V,星接380V、三角接220V时绕组承受的的电压都是220V。

网友E:
铭牌上都有,厂家说法有问题,按理是不应该这样回答用户的。

网友F:
这个确实是没关系,怎么接都行。220/380,还有下边的440其实说的是线电压。咱们用的是380V的。后边的符号表示的是对应的接法,Y/△其实是都可以。所以接星或三角接法都没错。不过4kw以下一般都是Y。

网友G:
铭牌说的很清楚220三角形,380星形,50HZ;440那是对应电源60HZ星形接法~~~~

网友H:
按照铭牌来,sew电机也遇到过这个问题

网友I:
角形接法时,线电压与相电压相等,线电流是相电流的根号3倍。星型接法时,线电压是相电压的根号3倍,线电流与相电流相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3KW,接Y就可以。
好的,谢谢!

网友J:
你拍个图片还是反的.

网友K:
你是对的,不要太相信厂家的接电话的也不一定是专业的技术支持

网友L:
这一说,厂家不懂了!

网友M:
很清楚220三角形,380星形

网友N:
你问的是供应商吧。厂家不会这样回答的吧。

网友O(2019-08-09):
都可以,随便接!

网友P:
一般大厂生产的电机,适用多种电压的,是通过改变电机内部抽头接线,来实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