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DRVA指令对步进电机进行定位控制,输入脉冲频率过大电机不动

楼主(2019-05-22):
用DRVA指令对步进电机进行定位控制,输入脉冲频率过大电机不动,输入脉冲频率超过K4000,电机就会走不了。有什么办法,能让电机高速转动吗

网友A:
用DDRVA
这样就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。什么原理呢

网友B:
这个是步进电机的特性,与发脉冲无关,只能换一款步进电机了吧。

网友C:
你更改驱动器电流就行了啊,还有用DDRVA指令
电流是变大还是变小
a信捷一级代理

网友D:
步机电机频率越高,转矩降低。

网友E:
你这个情况是步进电机的固有特性,转速越大扭矩越小,解决不了,看看撤出所有负载,在调节启动频率看看行不行,一般步进电机无负载最多就5000HZ,

网友F:
改用高速型步進系統
一般來說步進系統轉數都不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