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5-23):
请教各位大神,我画好人机后,相关的报警弹窗怎么样与程序对接,能被触发弹出来,在人机软件什么位置设定怎么对应PLC中的某个点。

网友A(2019-11-21):
报警显示,里面有个报警内容,导入你的报警内容和相关触发位对应,下载重启就可以了
Hello,你快乐吗?

网友B:
1;在打开触摸屏文件,点击“工程”----“系统设置”----“主机”----“系统区”设置系统区起始地址例如D0,勾选“使用系统数据区”,再把“系统数据区项目选择”全部勾选(有些可以不要选的),那么D0---D19都被触摸屏使用了,你在PLC里面可以调用D0---D19;其中D8是切换画面使用;MOVP K2 D8就可以自动切换到2号画面;M5接通MOVP K1 D16 (窗口控制) MOVP K6 D17 (弹出6号画面) ,M5断开时 ,MOVP K0 D16 ,MOVP K0 D17;使用这个方法是在任何画面都可以弹出窗口画面;还可以指定弹出画面位置(D18 和D19)

2;在你要弹出画面的基本窗口里面;点击"部件"---“窗口”---放置窗口元件,双击进入窗口属性,窗口类型选择成“位操作”,触发地址设置成“M5”,窗口编号选择“6”,勾选“窗口切换”完成
  • 下载积分:+5(阿萱子v)
  • 下载积分:+1(笛大大丶) 好贴好贴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