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5-23):
为什么不能正转?
附件: fx1n 485 2.rar (161 K) 下载次数:145

网友A:
mov H0c88 d8120

0000 1100 1000 1000

格式对么

网友B:
我用3U-485ADP-BD做的,供参考

网友B:
附件: 变频485.zip (172 K) 下载次数:114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ov H0c88 d8120

0000 1100 1000 1000

格式对么

即数据长度为7位、无奇偶校验、2位停止位、波特率为9600bps、无标题符和终结符、没有添加和校验码、采用无协议通讯(RS485)

网友C:
你这个是写频率的程序吧。正转程序在哪?还是外部控制转动的?

楼主:
正转和频率都不能,求解!!
附件: fx1n 485 2.rar (161 K) 下载次数:27

网友B:
站号1和站号2的正反转,三菱E700变频器。变频器太多的话会有信号延迟!

网友B:
H0FA 运行控制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正转和频率都不能,求解!!

你的程序写完编译时没有提示错误?
祝各位大师事事顺心如意!

网友E:
格式肯定不对
  • 下载积分:+1(顾先生) 真诚感谢!
  • PLC、触摸屏、C#上位机组态监控,输送带,非标机械,控制柜,现场施工,电气代理16639500085

网友D:
    7N2格式,LRC校验必须有,没有校验无论怎么都不能通讯

    发送指令是RS的组成部分包括:发送数据的寄存器地址和对应数量,接收数据的寄存器地址和对应数量
  • 下载积分:+2(顾先生) 热心助人!
  • 祝各位大师事事顺心如意!

网友F:
    你这样问,谁能答你?
    1.什么品牌的变频器,当然,你这里想用台达的变频器作通讯,我看过你不少的贴,才明白的;
    2.你的程序用的是FX1N,没右移、高低位互换指令、CRC指令,用MODBUS RTU模式通讯比较难;
    3.只能用 MODBUS ASCLL模式,要用到校验计算;计算结果不是固定的;
    4.没事玩一下通讯,练练手可以,作为实用的,不如用HMI与变频器通讯更实际,因为厂商都帮你做好了,你套用就可以。
    活到老,学到老!

网友F:
    CHK(check sum:偵誤值)
    ASCII 模式:
    ASCII 模式採用LRC (Longitudinal Redundancy Check) 偵誤值。LRC 偵誤值乃是將ADR1
    至最后一個數據內容加總,得到之結果以256 為單位,超出之部分去除(例如得到之結果為十
    六進位之128H 則只取28H),然后計算二次反補后得到之結果即為LRC 偵誤值。
    例如:從地址為01H 之交流電機驅動器的0401H 地址讀取1 個字。
    STX ‘:’
    ADR 1
    ADR 0
    ‘0’
    ‘1’
    CMD 1
    CMD 0
    ‘0’
    ‘3’
    啟始數據地址 ‘0’
    ‘4’
    ‘0’
    ‘1’
    數據數 ‘0’
    ‘0’
    ‘0’
    ‘1’
    LRC CHK 1
    LRC CHK 0
    ‘F’
    ‘6’
    END 1
    END 0
    CR
    LF
    01H+03H+04H+01H+00H+01H=0AH, 0AH 的二次反補為F6H。
    这里的LRC CHK是计算出来的,非固定
    活到老,学到老!

网友F:
    看手册例子

    活到老,学到老!

网友F:
    写的

    如果要启停控制,就要写入数据到2000H;1停止;2启动;
  • 下载积分:+5(顾先生) 真诚感谢!
  • 活到老,学到老!

楼主:
    变频器是台达vfd-m  通讯7N2  H0C88 9600bps

    如果全ASCII码代入程序,可以使用。

    但是不能D值代入,是怎么回事?

网友F:
    你少了和校验计算,
    网上的例子错漏百出,我明天验证后发给你参考。
    活到老,学到老!

网友F:
  • 下载积分:+5(顾先生) 热心助人!
  • 活到老,学到老!

楼主:
    我把你的程序导进去了,没反应

楼主:
    写频率可以

网友F:
    我实物验证过了的,可读可写,读是自动的,每一秒读1次
    写入时,要让对应的M通断一次
    活到老,学到老!

楼主:
已经又测试过,可以。 想请教下如果想把正反转不用D值,直接M值驱动是要怎么改?

网友F:
启动要先设D250的值为2,再让M1通断一次,就可以写变频器的2000H值成2,就启动了;同样,设D250的值为1 ,再让M1通断一次,就停止运行;你慢慢看吧,程序没问题,怕你看不懂,还写了不少注解。
下载积分:+5(顾先生)
活到老,学到老!

网友F:
两种方法,
1.写一小段程序,让D250=1,然后,通断启动M,例如:照附件加一小段就可;
2.按启停程序,再写一段程序,例如M1这段D250改为H1,就是停,另一段用M2,D250改为H2,就是启动;
下载积分:+5(顾先生) 热心助人!
活到老,学到老!

网友F:
如果你想多变频器控制,还可参照我另一贴,做到PLC与多台变频器通讯,但是,启停可能会延迟,通常我只用频率及读,启停用外部端子控制,这样可靠。
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1666109.html
活到老,学到老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