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需要控制100多个伺服,用什么控制比较好

楼主(2019-05-23):
三菱PLC 讨论一下

网友A:
Q系列Q173DSCPU,32轴,QD77MS-16 16轴
R系列32轴R32MTCPU,32轴

网友B:
三菱Q,L,R系列都能支持,当然这是做简单定位运动,如果要全部做高级运动,比如同步、凸轮等,则三菱支持不了这么多。QD77MS16,多安装几块就是了,这没啥可讨论的,如果要高级运动,安川的运动控制器挺强大的,目前国产的PLC也有些能支持很多轴了,不过大多采用codesys系统,不熟悉的还要学习。

网友C:
R系列的,R64MTCPU 64轴的,2个应该够用,但是总线时间要适当调长一点,如果不够,用3个,最多196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