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纸上的E11.2如何在step7 300PLC 查找位置

楼主(2019-05-23):
请教各位大神,图纸上的E11.2如何在step7 300PLC程序 查找位置,数据参考也没找到,

网友A:
像EPLAN画的图纸,
找一下后面IO图览,
可能是输入点.
是EPLAN 图纸,这个是输入点,就是不知道E11,2对应程序的哪个点,

网友B:
西门子在英文编程环境下输入是I,输出是O,德文环境下输入是E,输出是A,所以很多外国图纸都是这样标注的,你在程序中找I11.2就可以了,如I11.2也找不到则可能是批量读取、间接寻址等原因。
完美,谢谢大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