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程序编译后出现错误

楼主(2019-05-23):
三菱PLC程序编译后出现错误,如图。对程序有什么影响吗

网友A:
引用楼主tan0915于2019-05-23 22:18发表的 三菱PLC程序编译后出现错误 :
三菱PLC程序编译后出现错误,如图。对程序有什么影响吗
有没有错误是查看error:0 Warning:0这个位置的。
那不是错误,只是自动分配软元件地址没有用到而已,关闭自动分配功能就可以了。
Good Luck~
请教一下怎么关闭,没有找到在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