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5-23):
有台设备,共有8个或更多进料工位,每个工位可以设置5个不同的进料品种,不同的工位可以设置相同的进料品种,每次生产前设定进料数据,各工位进料品种是可以任意设定的。问题来了:用户希望每种产品在所有已设置的工位上均匀分配,,比如产品A在1、4、5、6、8工位上都有设置,那么第一个A产品到1工位,第二个A产品就到4工位,第三个A就到5,以此类推,保证各工位进料数量平均。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案,给点提示,感激不尽!

网友A:
你这个每个工位设定还有先后顺序,那分配前就要判断确定是否有工位设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每个工位设定还有先后顺序,那分配前就要判断确定是否有工位设定

是可以任意设置的,要允许乱序设置。

网友B:
如何判定产品A B C

网友C:
每次只生产一种产品还是五种混合着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每次只生产一种产品还是五种混合着的

混合生产,所有产品随机进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何判定产品A B C

如何判断不是问题,扫码、上级设备给定都可以判断

网友D:
也不太难,各工位数据设定后,根据来料逐个扫描各个工位数据,有则放行,下次再有相同工件,就扫描下一个.

网友D:
每种工件使用一个变址指针
具体怎么实现我要求的功能,能详细说说吗?不胜感激!

网友E:
ABCDE五种进料在每个工位有先后顺序码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也不太难,各工位数据设定后,根据来料逐个扫描各个工位数据,有则放行,下次再有相同工件,就扫描下一个.

能再详细一点说下吗?主要难点是同一个产品要均匀进到各工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ABCDE五种进料在每个工位有先后顺序码

进料是随机的,分配到各工位也可以任意顺序,只要保证各工位进料数量均衡即可。

网友D:
比如:
工位1:D0~D4(分别存放ABCDE对应的编号,例如0=无,1=A,2=B,...)
工位2:D5~D9
工位3:D10~D14
...
然后设置8个寄存器(D100~107)用于变址查找各工位数据,另外再设置1个变址D200保存当前来料(用于决定要调用前面8个变址中的一个).
假如来料是2号(B工件),即D200=2,则调用D101,通过程序扫描工件数据(D0~D4,D5~D9,...),吻合的则放行.然后再扫描下一个满足的工位后等待下一次放行.

大概思路是这样,只能帮你到这里了
重点是负载平衡而不是怎样查询去向

网友F:
这种应该类是于那种自动打包的设备  能说一下你的机构不是是什么样子的吗?  因为可能涉及到你放料的机构放料的方式 还有进料的数量 是单个进料  还是多个进料 这个会涉及到来的数据处理  具体的还是要看你的机构部分想实现什么功能

如果说只是想要思路的话 倒是可以这样 PLC的话就用变址寄存器去寻址 类似于楼上的对每个工位内没个位置进行地址标注 比如工站1对应的地址分别为D0~D4  工站2对应的地址是D5~D9 工站三对应的地址是D10~D14 以此类推 A B C D E料分别标注为10 11 12 13 14(16进制对应的10进制值,不建议使用楼上的0 防止来料数据异常不赋值会是0 产生数据异常)
然后   比如来料是10(A) 然后就去寻D0~~D?地址里面对应10(A)的寄存器 这里可以使用变址(变址*1)去寻地址 找到一个就放一个到对应的位置  比如下一个来料是B(11) 就用变址*2 对应的去寻对应的地址对于B(11)寻到了就对应把它放到对应的地址里面去   直到所有的物料位寄存器全部寻址结束
其他的C D E以此类推
思路基本就是这样的 具体的还是要看你的机构部分是怎么配合的  可以加我QQ 798792886 详聊  我对你机构部分有点兴趣 加的时候就说是工控人家园的
你这说的只是正常查询,比如查询时从D0开始,那么来料为A是,就会进入到最后一个包含A的工位,下一个A来了还是进入最后一个工位,我需要的是第一个A进入1工位,第二个A进入2工位。。。。第六个产品再进入1工位,实现负载平衡。

网友F:
只要你变址寄存器的数值设置你所有工站总和的值 就可以了 找到第一个A后 变址寄存器别复位就可以了 再来一个A继续在在之前的基础上面 继续往后寻找空位就可以了 B C 等以此类推就可以了  说白了 逻辑就是A去找你所有的工位里面属于他的工位  有一个就放一个对应的进去  再来A继续再找属于它的位置  直到循环结束 继续再进行下个循环

网友G:
不知道你的设备每个工位处理速度是不是一样的。如果是一样,那么就是上料时确认料想哪里走,这个可以设定固定循环上料,比较容易。如果处理速度不一样,那么就要结合空工位信号和已处理工件数量判断优先级排序。要均衡,那么就要记录每个工位已进物件数量,根据数量升序排序,然后数量小的优先级最高

网友D:
引用 网友D:
比如:
工位1:D0~D4(分别存放ABCDE对应的编号,例如0=无,1=A,2=B,...)
工位2:D5~D9
工位3:D10~D14
...

说明你还没理解呗
是没看太明白。好人做到底,请再写详细点。谢谢!

网友H:
用笨办法做,假如8个工位,分成255种情况来处理,然后做成功能块,每种产品都调用功能块
这个不知道怎么实现,但这太复杂了,而且工位数需要增加时扩展也太麻烦了。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网友I:
你总共有多少种产品?有没有确定到底是几工位?
还有能不能保证每种产品来的总数是平均的?以1天为单位,每种产品来料数量不会相差很大吧?
产品数是不确定的,每天都有可能修改,来料没有任何规律。差异很大。

网友H:
想了一个办法你试试:
1、用D0-D7分别对应8个工位;
2、M0-M4对应5种产品的型号,现在以A型号为例,即M0;
3、用M10-M17对应A型号的8个工位,按照你的选择对应点位置位1;
4、第一扫描周期对D0-D7传送初始值K100;
5、当M0信号来时,对应的M10-M17接通时,分别传送K0-K7到D0-D7;
6、比较D0-D7,找出最小值,这个值就是对应的第一个启动的工位号;
7、启动的工位号完成时,置位一个M信号断开第5步对应的工位传送条件,并将该工位对应的D寄存器传送为K100;
8、下次M0信号来时,继续比较D0-D7,找出最小值;
9、继续执行,直到找到的最小值为K100时(即执行完一个循环),复位掉第7步置位的全部M信号,再执行一遍寻找最小值(执行第二个循环);

大概思路是这样,可以尝试一下
A产品进入1号工位,B产品也会进入1号工位,每个工位最多是要进入5种不同的产品,都要记住来过没有。有空时按你说的我再试试。谢谢!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想了一个办法你试试:
1、用D0-D7分别对应8个工位;
2、M0-M4对应5种产品的型号,现在以A型号为例,即M0;
3、用M10-M17对应A型号的8个工位,按照你的选择对应点位置位1;
4、第一扫描周期对D0-D7传送初始值K100;

想那么复杂干嘛,看几种产品,然后在触摸屏上列个表格。假设8个工位,5种产品
A产品:1、4、5、6、8。B产品:*、*、*、*、*、*...有8个工位就列8个位置,地址依次为D10-D17,D20-D27....D50-D57
既然分辨产品不是问题,前面分辨完置位M0-M4,用相应M自增变址Z1-Z5,然后通过M和Z去读取D里面的工位数(D里面有值就传值,为0就把M对应的起始D传过去,同时复位Z),有了工位数,就能让送料机构送到不同的工位上去

传值的时候应该写D99Z6,因为Z6不可能是0,为了注释效果写的D100
程序我下载不下来,不过不重要了,是你给了我启发:用M0-M39对应40个表格设置,当产品来了并查询到去向后,再检查对应个M点是否为1,如果为1,那么继续查询,找到下一个M点为0的后,产生去向,去向产生后将该点M置1,;当1个产品将所有可去的工位全部去过一遍后,那么应该再触发一次查询,只要查询到第一就行了,查询到了后还需要将后面的所有该型号的M点全部复位。程序就可以循环下去了

网友J:
笨一点的方法是编码输入,译码输出!
不是很明白.请把实现方法具体一点描述一下,谢谢!

网友F:
楼主能不能把机构部分也分享出来  机构不同算法的结构也会有点小差异的
产品分类设备,在分类线路口处设置一个扫码器,扫码后查询设置的去向,然后决定送到哪个工位中,进行下个操作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留言指导!我原来的方法是统计各产品可入库数量,再给这个产品设置一个指针,产生去向后指针也同时记录一下查询顺序,下次查询再递增一个工位,这样实现的方法查询量很大,会造成扫描时间太长,我只好只查询第一产品,不能实现多产品混入一个库。
我本来另外也想了一个办法,通过程序把设置表重新整理一下,产生一个新表,新表中产品是唯一的,再给这张表各配置一个指针,这个指针记录上次查询的序号,本次查询后要求查询的序号要大于记录的序号,序号超出范围表示又要回到第一查询点,这样就可以实现循环了。

网友I:
产品种类数目不固定,然后每天每种产品来料差异又很大,再加上每个工位放哪几种产品也是随便调,那你怎么写逻辑也没办法保证进料平衡。

按照你说的40个M,那如果今天A占比是50%,那放A产品的工位进料远远大于其他不放A的工位。除非你要求作业员根据产品占比把1-4全放A,其他的全部放5-8。
不是你理解的这个平衡,我说的平衡是同一种型号的产品,无论来多少,都要保证送往可入工位的数量相同。与不可入工位数量无关。

网友I:
为什么要设置每个工位只能放5种规格?
既然每个工位可以任意设定进料规格,那也就是每种产品进料以后加工工序是相同的。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能是不管什么产品1-8依次放就好?
脱离工艺要求来讨论没有任何意义!

网友I:
引用 网友I:

想那么复杂干嘛,看几种产品,然后在触摸屏上列个表格。假设8个工位,5种产品
A产品:1、4、5、6、8。B产品:*、*、*、*、*、*...有8个工位就列8个位置,地址依次为D10-D17,D20-D27....D50-D57
既然分辨产品不是问题,前面分辨完置位M0-M4,用相应M自增变址Z1-Z5,然后通过M和Z去读取D里面的工位数(D里面有值就传值,为0就把M对应的起始D传过去,同时复位Z),有了工位数,就能让送料机构送到不同的工位上去

如果只要求同一种产品放料在对应工位的一致,那我在21楼说的这种方法就能满足你的需求,前提是产品数量不能太多,超过PLC的变址限制。至于下载不下来,那你换个浏览器试试,可能是设置了弹窗屏蔽吧。或者加我QQ,我头像下方能找到QQ号码,传给你

网友D:
引用 网友I:

如果只要求同一种产品放料在对应工位的一致,那我在21楼说的这种方法就能满足你的需求,前提是产品数量不能太多,超过PLC的变址限制。至于下载不下来,那你换个浏览器试试,可能是设置了弹窗屏蔽吧。或者加我QQ,我头像下方能找到QQ号码,传给你

不存在"超过PLC的变址限制",不超过内存限制就行.

网友I:
引用 网友D:

不存在"超过PLC的变址限制",不超过内存限制就行.

我是说的变址数量(Z0-Z*),里面的值是有数的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I:

我是说的变址数量(Z0-Z*),里面的值是有数的。

那你觉得超过多少种工件就不行呢?

网友I:
引用 网友D:

那你觉得超过多少种工件就不行呢?

在触摸屏上列个表格,行数是最大产品种类,列数是最大工位数。
假设8个工位,5种产品。A产品:D10-D17,BCDE后面依次为D20-D27....D50-D57,今天8工位有1 3 4 6 8都能放A,那么D10就是1,D11就是13...,D15开始就是0
程序如下(传值得改为D99Z0,因为Z0最小为1):

如果像我用3U写,因为Z0已经用在DMOV指令中,V0就不能用,而3U总共Z0-Z7,V0-V7,那么产品总数最多不能超过14种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I:

在触摸屏上列个表格,行数是最大产品种类,列数是最大工位数。
假设8个工位,5种产品。A产品:D10-D17,BCDE后面依次为D20-D27....D50-D57,今天8工位有1 3 4 6 8都能放A,那么D10就是1,D11就是13...,D15开始就是0
程序如下(传值得改为D99Z0,因为Z0最小为1):

那如果我说超过14种也能做,你信吗?
可以变通一下的嘛
在每个扫描周期都要复位的Z,一般是可以重复使用的,如果Z值要保持多个周期,那么可以用D暂存,下个周期用时再读回来,这样Z就相当于是无限的了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D:

那如果我说超过14种也能做,你信吗?
可以变通一下的嘛

把Z改成C或者D能变通啊,只是繁琐一点,看上去不那么明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