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MR-JE-A的伺服在速度控制模式下,使能后如何让马达保持零速不偷跑?

楼主(2019-05-24):
最近做了长度检测的机器,用三菱MR-JE-A的伺服做速度控制,但伺服使能后一直会慢慢偷跑,请了解的兄弟给指点一二,谢谢!

网友A:
买带抱闸的伺服不就可以了,使能之后本来就没伺服什么事了。

网友B:
改成位置控制模式,然后用PLC PLSV指令来控制。 这样肯定不偷跑。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楼主:
谢谢各位,我的想法是希望通过参数调整或是启用伺服的零伺服功能来实现,当我给定模拟量小于某个值时就启用锁定功能,很多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,但我伺服用的少,不知道如何调整,希望知道的大神能给指点一二!

网友C:
用通讯方式,模拟量有零漂

楼主:
谢谢各位,已经解决了!

网友D:
使用轴锁定
Hello,你快乐吗?

网友E:
这类现象多为杂波干扰造成,方法一:做抗干扰措施或调偏置或调参数过滤,方法二:更换为带刹车的电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