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QD75p 简单定位程序

楼主(2019-05-24):
如题,看了文档参数很多,在用fx3u时,不需要那么多参数,求参数设定。
2点位置定位,怎么写入位置,完成当前位置之后这么切换下一个位置。之前用FX3u,使用间接寻址切换定位点数据

网友A:
楼主需要看:1,ZP.PSTRT* 这个特殊指令用法。2,QD75的缓存表的定位控制数据部分,这个软件里面就有。
大概步骤:1,将定位参数写入对应的定位数据号 缓存 U*/G**** 如 速度 定位地址 .。2,用ZP.PSTRT* 执行定位 ,指令S+2为定位数据号。
下载积分:+1(baiyangfy) 谢谢 ,要不然我都不知道 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