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S7-200SMART 模拟量输入

楼主(2019-05-24):
请问一下大神,西门子ST20 PLC加了一个EM AM03的模块,4-20MA 模拟量输入,用状态表监控,模拟量输入一直为32767,接线正确,麻烦大神判断一下问题,谢谢!

网友A:
有没有具体的图片。
努力学习,提高工作效率,创造性的生活。

网友B:
如果接线正确的话,将信号负端接到PLC24电源的M上,应该是干扰造成!

网友C:
建议楼主去仪表模拟量输出端量下电流,如果电流的确不正常,可能是仪表问题,如果正常你可以尝试以下方法:组态里边确定好是否是电流,模拟量模块L+/M端接线确定好接线是否正确,首先确定几线制仪表,线接的对不对。仪表端要接地,AI-与电源负极相连,也可以另取一个开关电源单独给仪表供电看看输出是否正常,最后一招买个隔离栅接上吧。

网友D:
现场超量程了也可能

网友E:
超量程了,说明没有热电阻、热电偶没接对
PLC、触摸屏、C#上位机组态监控,输送带,非标机械,控制柜,现场施工,电气代理16639500085

楼主:
感谢各位师傅们,问题已解决,模块电源接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