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递
三菱PLC读取称重

楼主(2019-05-24):
请教各位大神:用485通讯时如何计算仪表的地址?比如毛重,归零?

楼主:
通讯表格

网友A:
附录三 串行通信-指令应答方式的数据格式
看这个 慢慢测试吧 应该使用 RS指令 ascii

楼主:
附录三 串行通信-指令应答方式的数据格式
看这个 慢慢测试吧 应该使用 RS指令 ascii
用RS指令232的读取了.现在要用到2个以上的外部设备,因此改485.

楼主:
测试读数状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