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西门子1200怎么打π

楼主(2019-05-24):
求助一下我用CALCULATE功能块,想算圆的周长,2πR,IN1=2,IN2=π ,IN3=R ,请问π怎么打啊

网友A:
一般是直接输入3.1415或者更多的位数。

楼主:
好吧,我就是这样弄得,谢谢
引用 网友A:
一般是直接输入3.1415或者更多的位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