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程序影响GOT画面

楼主(2019-05-24):
请问下各位有遇到过PLC程序影响人机屏幕点亮的情况吗?我写一个程序到PLC中,GOT屏幕就会变成黑屏,电源指示灯由绿色变为黄色,但是只要将这个程序删除,再rst下PLC人机屏幕就会恢复正常~请问这怎么解决,找不到程序哪里影响了人机~

网友A:
可能性有多种
我想到一种:这个PLC和触摸屏,是用基板连接的。
比如屏上有GT15-BUS,然后用一根线连接到PLC的基板,所以PLC的状态会影响触摸屏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