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种定位模块中,什么时候选负逻辑,什么时候选正逻辑

楼主(2019-05-24):
所谓正逻辑与负逻辑代表接口是什么。如:正负极限用常闭信号该选择什么逻辑
原点信号用常开信号该选择什么逻辑
总是容易搞混,主要不知道正负逻辑与接口有什么一一对应关系

网友A:
可以理解常开常闭

楼主:
等于没说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你说的负逻辑在数控系统中使用的多,如 急停 进给保持等。FANUC系统的梯形图中 *G_ _ 这样的就是符逻辑。急停,正负极限,进给保持一般使用的都是常闭点。负逻辑就是说为0时功能有效。大概就是这样的,自己查查,我大概记得是这样的。

网友C:
一般原点和近点用正逻辑,极限用负逻辑,安全用的极限、光栅、急停都是接的常闭信号,也就是所谓的负逻辑。
主要是考虑感应器掉电的时候,逻辑也生效。

网友D:
假如测试的时候,限位改一下逻辑。这样不接线也可以工作。
正常使用的时候,建议还是要接上,一般是常闭的。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楼主:
四楼才真正说正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