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电机电流声

楼主(2019-05-24):
HC-KFS13B电机通电后有电流声,需要调整哪里的参数

网友A:
一直不知道你们所说的电流声是个什么声音,电流还有声音?
你说的是不是一种频率很高、分贝不是很高的嗡嗡声?
把电机的刚性参数调小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