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5-25):
`请问 欧姆龙PLC怎么 做到 判断D0   D9  之间里面有任意两个寄存器的设置 数据为一致   小弟在此想了好久没有想出  除了用D0 一个 寄存器写十条比较指令 就想不出其它办法了  不过一个寄存器写九条的话程序就一大片了  显然这办法不行   所以在此想问各位 大神有什么好的 办法了

网友A:
这个一定要用循环了,否则程序太大了,我的编程思路是,第一次先读取D9,然后和D8、D7。。。。D0,比较9次;第二次先读取D8和D7、D6。。。。D1比较8次,依次类推,共比较45次,如果一条条比程序量太大了。
w0.00是用于记录是否有数据相等,如果相等就置位,为了省事我程序中没有使用break跳出循环,完备的程序应该在检测到有数据相同后就使用break跳出循环,减少程序执行时间。
您好  请问能加你微信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一定要用循环了,否则程序太大了,我的编程思路是,第一次先读取D9,然后和D8、D7。。。。D0,比较9次;第二次先读取D8和D7、D6。。。。D1比较8次,依次类推,共比较45次,如果一条条比程序量太大了。
w0.00是用于记录是否有数据相等,如果相等就置位,为了省事我程序中没有使用break跳出循环,完备的程序应该在检测到有数据相同后就使用break跳出循环,减少程序执行时间。

sjbandmm@163.com,有什么事可以给我邮件!

网友B:
有个神奇的东西叫,循环+变址,不信你试试,专治各种连续的大范围寄存器值处理问题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网友C:
2个for嵌套应该可以了,

网友D:
用ST吧
万径人踪灭

网友E:
变址加循环     DR+IR

网友E:
后者用ST写FOR循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