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册
Q系列PLC参数读取求教

楼主(2019-05-25):
描述:I/O分配1
描述:I/O分配2
描述:读出来的智能参数模块
厂里有台设备的I/O分配如图(1)(2)所示,但是读出来的智能功能模块如图(3)所示,请问这是否正常?

楼主:
有个疑问就是U2和U4的参数为什么读不出来,是因为不需要设置(设备正常运行),还是因为读取方法有问题?

网友A:
由图可见只有U2和U4的参数没有.
1PLC读取->智能功能模块-> U2和U4的参数读取的时候 打勾了吗?
2要不把要不把对象储存器由程序存储器改为ROM试试?
十分感谢,明天用您的第二个方法试一下!

网友B:
你这不正常的 串口模块还要自己在配置一下

网友C:
读取前,点击智能功能模块,勾选参数,Are you ok

网友C:
这个界面选智能功能模块

网友C:
不需要选ROM
Q系列PLC参数读取求教
http://ymmfa.com